电容2Z0 154问题

楼主(2009-04-26):
LG 772EF显示器 中行管前有一个电容2Z0 154,请问这个是否是逆程电容?如何判断其好坏?如果坏可用什么代替,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邓辉
逆程电容不容易坏的,就算坏了,找个相同耐压、容量换就好

网友:
根据我维修电视机的多年经验,该电容很有可能是S校正电容,主要用来校正S曲线的。楼主有空可以看看显示器及电视维修论坛。

网友:
都找不到其参教,如何替换呢?

网友:
拔下来,用RX10K量无程大,要用200M档才可充电,其是否有问题?

网友:
250V 150nF
你是不是看错了。
找个图纸,看下相同位置人家用什么样的。再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没有错,还过这个是电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