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跑D3D1循环码

楼主(2009-04-26):
D3D1应当是内存的问题我就换了一根内存也不行我就吧那给内存供电的各个场管都侧了都是好的我我以为是那个控制内存供电的MS-5有问题我就换了还是不行我也把BIOS刷了也不行谁修过这样的板子指点指点

网友:
你换个IO  不行的话,查一下北桥到内,,,的信号

网友:
不是的。你的板子是MS-6566吧?如果是的话把内存下端四个场管换了。另外给内存边上的排阻加焊一下。今天我修了一块D3 D1跑动的6566。换南桥,IO ,刷bios都 做过了。还是不行,最后内存下端四个场管换了。另外给内存边上的排阻加焊一下

网友:
是不是BGA的座子呢 是的话加焊下座子

网友:
我今天又修了我查出毛病了是北桥有问题北桥给内存的时钟又问题
我不插内存条就是没有时钟信号我一插内存就跑D3D1循环码后来我就测了测我一插内存时钟就是有是无跳变它一跳变代码就循环我我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大家的看法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