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17NS-8显示器换15寸笔记本屏的问题

楼主(2009-04-26):
原机17寸屏LG/LM170E01TL(A5)已碎30片插,测屏线接口有20根线阻值一样,应该是两组,每组5对信号线的屏,找到LM17E01-A4的屏线接口定义图

网友:
15寸的屏是用不到17寸上的,要重新烧写对应15寸屏的程序才可以。因为你的15寸屏是XGA的单6位的屏,而17寸是SXGA的双8位的屏,二个是不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