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xpe-x te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09-04-26):
一块华硕pxpe-x te主板!478针的~不跑数!上电测CPU供电!只有0.6V
经查有一上管不良!~换后测还是一样!~查IC RT9602 1# ,2#有1.8左右的电压
测8#和13#没电压出!!~以为IC不良换掉!~心想这下可好了吧!~上电一测!~我晕!~还是一样!~有点急啦!再查看了一下板子!~发现内存供电管上有一个极小的点!想都不想换了个3055的管子上去!一测CPU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内存2.6左右的电压!~正常!上CPU开机!呵呵一切正常!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内存供电会影响CPU供电的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把刚换的内存供电管拆下来!~上电试故障和原来一样!~这一点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可能与时钟有关,不知对否?

网友:
楼的分析的很好!~谢谢啦!~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