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C1断电

楼主(2009-04-26):
如题!一共有三块一样的板!!是洋垃圾!~478针上SD内存的!BIOS换过~
有二块的问题是一样的!`开机跑到C1就断电啦!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先查.主要还是查供电方面

网友:
洋垃圾要注意板子上面的散热风扇有没有都接上,有时候 风扇不对也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在线等!~

网友:
有些老扳子内存槽旁边是有跳线选择电压的 你试试看。

网友:
cpu 换过没有?

网友:
SD的内存,你测了它的供电正常吗,像跑到C1就断电,应该是内存这边的供电的问题哦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已解决!~原来是测板的时候CPU风扇没有换上供电!~所以一开机就关啦!~接上去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