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装

楼主(2009-04-27):
我的笔记本屏是14寸的镜面宽屏分辩率为1280*800的,从朋友处抢得一块RTD2025L驱动板,请问这个驱动板可以用来在这个屏上吗,如果可以,还需要什么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是说让这个屏能用在台式机上!

网友:
看看你的屏呀,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刷个MCU

网友:
看一下你的屏的接口,到你朋友那里在抢个高压板,液晶屏到2025板的屏线,高压板,VGA线,主要的的是找你朋友刷个MCU程序

网友(2009-09-28):
刷个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