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X20 POWER键上拉电阻值

楼主(2009-04-27):
昨天接一进过水IBM X20本,被修过,键盘接口附近腐蚀厉害,POWER键上拉电阻已经不在了,现测这脚对地电压只有0.7V,插电源即开机,关不了机,求此上拉电阻值,谢谢!
关不了机

网友:
这个还用求?接个56K的试一下不就得了,如果不行,调整阻值!

网友:
上了个473的电阻,能开能关了,关机后测是3.7V.谢谢楼上!

网友:
上拉电阻大小差上点关系不大,只要相应的电平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