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gt 128M128BIT

楼主(2009-04-27):
极光7300gt 128M128BIT  花屏下面是MATS测试结果。帮忙帮我看看哪块显存故障啊。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16857216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3 A43 A43 A4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3     4214304           0           0
A43     4214304           0           0
A43     4214304           0           0
A43     4214304           0           0
加焊GPU,MATS测试通过。谢谢各位

网友:
先加焊GPU
还花的话:如果是四颗显存就测U9如果是8颗就测U9背面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过先不要加焊GPU,先把U9加焊下,如果还是不行,再加焊GPU,因为加焊GPU有一定的风险,说不定会点不亮,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加焊GPU已经好了。MATS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