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电源,插上电源就启动,关机后电源灯还亮

楼主(2009-04-27):
一新电源,插上电源就启动,关机后电源灯还亮,但使用正常,各输出电压也正常,即使不接到电脑上,插上电源风扇就开始转,请教高手,如何修?谢谢
电脑

网友: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494,和7500的话,查到4脚的各条线路

网友:
拆开了
芯片是 SG6105DZ
电源型号:金河田 ATX-355WB&P4
肯定是电源故障,安在2台电脑上都这样,关机后电源灯长亮、风扇一直转

网友: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要是SG6105DZ坏了,那就OVER了,没地方找这个芯片去啊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真的那么严重啊??可是在 XP 下测试电压都正常啊?,实在不行就将就用吧

网友:
有点难,PS-ON不起作用了,修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