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红色

楼主(2009-04-27):
PHILIPS 107S6 缺红色,但是菜单显示并不缺红色。点过虚焊,R 52V,G46V,B 36V,VGA线也左右扭过,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教。

网友:
PHILIPS 107S6 缺红色,重点应放在视放(模块)IC上,可能是视放(模块)虚焊或视放视放(模块)已坏。

网友:
先在OSD里面调调看。

网友:
VGA线也左右扭过
这样不行,用表量一下

网友:
尾板红色三极管是不是虚焊。

网友:
加焊一下尾板,查一下VGA线的R G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