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5问题

楼主(2009-04-27):
最近我的一快MS-7225出问题拉,装系统全都正常.就是在最近使用过程中:1进系统识别不到键盘,用USB可以解决.2进入系统有时候用到用到就当机,还有有时一进系统就当机拉.3有时系统当机了,一从启动进不了系统,光标一直在闪,但是系统是好了,没有中任何的病毒和木马.上述这几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把我弄疯了.最后,我把主板的CMOS断电恢复,好象又可以拉,一切又正常拉,先前出现的3个问题又好拉,但是时间管得不久,又出现那3个问题拉.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儿出问题拉?是不是CMOS的问题还是主板哪儿的问题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个BIOS

网友:
可能是你 鼠标键盘口 的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  把你主板 鼠标键盘口那几个电容都吹下来 在试试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接口电路问题,吹下键盘边的排容试试,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怎么刷MS-7225主板的BIOS,我的主板是V1.2版本的,用什么工具刷,知道ASUS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可以刷MS-7225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