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每次需要CMOS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09-04-27):
一块技嘉865主板,使用中突然自动关机,再次开机时机箱喇叭滴滴滴报警声不断,清理主板和主板上个卡槽以及给CPU散热器重新清理并涂上散热硅脂后重新开机报警声消失但是依然不能开机。

后来更换显卡一块能开机了,使用一天后关机第二天再开机就不行了,把主板电池拿下并且cmos放电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只要已关机或者重启电脑就又无法开机了,每次都要拿下主板电池并且放电才可以,上诊断卡显示01C1,诊断卡复位灯不亮,请教各位坛友给点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用手压CPU座子,看看能行吗???有可能 是CPU座空焊!!!

网友:
刷下BIOS     查查内存   显卡供电

网友:
那你的电池是不是电压过低造成的啊......还有就是电池旁边的电容电阻漏电造成的,查仔细点......

网友:
建议 你 看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因为南桥里也保存了 BIOS设置的信息

网友:
重刷BIOS,要换个BIOS芯片

网友:
BIOS坏,刷BIOS看看

网友:
南桥发烫不!发烫南桥坏!

网友:
南桥发烫不!发烫南桥坏!
引用 网友A:

南桥不烫,摸过了。
打算找快相同的BIOS芯片重新刷下。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南桥坏了就开不了机啦···
LZ刷下BIOS试下

网友:
电脑菜鸟中的菜鸟,怎么刷BlOS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试,我遇过同样的问题,换了CPU就好,但不是和你一样的板!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脱焊了。

网友(2010-06-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每次放电才能开机,BIOS刷了,问题还是一样,手摸时钟芯片有发热,不会和时钟芯片有关吧

网友:
先刷BIOS ,吧

网友(2012-11-23):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问下楼主修好了没有、不这我这个是MSI865的板子一个内存槽有短路烧过的、会不会内存供电有问题昵。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2013-07-20):
今天也碰到 南桥热 换硅脂就ok

网友:
不装电池看看

网友:
先刷BIOS,电池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3-11-03):
这 害死一堆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