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点重启才显

楼主(2009-04-27):
有一块翔升845gl主板点开关有复位不自检,在点一下重启才能自检!

网友:
你看看  复位电路

网友:
考虑复位电路 或者 IO

网友:
原来是i/o的事!换了i/o后一切正常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确定啊!我认为也不一定出现这种问题一定就是i/o的事!不同主板不同的解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