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跑2625不显示

楼主(2009-04-27):
精英L4S5MG/615+主板集成带独显!跑2625都不显示!我已经刷过bios了!也换过i/o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我昨天修了一张也是这样的,刷BIOS就OK
你先加个独显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是bios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跟进一步的查下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参与!显卡换了好几个还不行!好象是主板不过显卡吧!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么?
26 的话应该已经都检测到了,能不是能 VGA线的事 哥们别犯低级错误啊!

网友:
查了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
找个pci显卡试试,能亮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槽子哦,估计问题就出在那,25 26到显卡了哦

网友:
重点BIOS上 ,重刷

网友:
刷BIOS 查显卡供电 AD线打阻

网友:
客户拿走了!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