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挑板查什么地方

楼主(2009-04-27):
我有一块mx440的显卡,原来用在一块845D的主板上,一直使用很正常,后来这块845D主板卖掉了,结果发现这块显卡在其它的板上都点不亮,只有一块815的主板上能点亮,使用测试都没有问题.请问这种显卡应当查什么地方?

网友:
查AD线和总线

网友:
打值都正常的话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你应查显卡或主板那个4X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BGA空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