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800GT游戏盒子512,256BIT的。花屏,小花

楼主(2009-04-27):
影驰8800GT游戏盒子512,256BIT的。花屏,小花,
已经加焊过D区2片显存。故障一样。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50196195       208996            0
FBD[63:32]           0     251658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50196195
Write   Error Count: 2537482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板卡形状跟这个一模一样,谢谢

网友:
加焊下GPU,不行的话,重做GPU

网友:
重置gup  8800卡子发热量比较高

网友:
先查FBD通道的两个显存的地址线

网友:
加焊GPU百分之九十会好,不过做之前得先烤上几个小时要好得多

网友:
只有D区报错 ,我觉得加焊GPU,万一故障扩大了,也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址线要用示波器吗?麻烦在详细点

网友:
最好用波波器  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测试金手指吗?我测试是758,只有最后的一组到GPU的数据线是588.我又测试了好的8600,7300,各不相同。我暂时不动GPU,我觉得GPU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具体是测试哪里(那几点)呢,

网友:
我还想问下,GPU的可能到底有多大的%比。

网友:
不太懂..我还是新手.不过顶你一下.希望快点修好能和大家共享!!

网友:
你们有没有怀疑过这个显卡的显存排序哦? 如果加焊也没有一点效果的话(指测试结果数据) 那么是不是该重新定位下显存呢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对   如果是自已要修的卡还是先定位其中三组显存(每组任选其一)

网友:
确认如图的分布情况,正在找钢网置球显存,能不能成功还是个问题

网友:
bga封装的显存如何定位?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刮线短接就可以

网友:
90%是GPU,重做一下BGA就OK了

网友:
拆显存测A线阻抗值。
焊GPU?
无铅的,会焊才行,一般的返修台也不一定能焊这样的BGA器件。

网友:
无铅的卡 D通道 地址线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事故障好修
可能是设备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