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4-27):
机子跑d4 清扫内存金手指后正常工作 没挂硬盘拷机 不久测试卡显示无u  摸u不热 板型号 P4P800 SE  U 供电芯片adp3418 和adp3180 测试 3180vcc12正常   11pin 电压是2.9  12是pin 电压好像是10+ 目前没有3180替换 问下是否是 3180坏 有其他替换的芯片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顶起

网友:
不久测试卡显示无u   什么意思

网友:
详细说说,听不太明白

网友:
没挂硬盘开着考机啊  人去做其他的啊  过一个小时后过去 原本屏幕有字的 但是过去后机子关闭了  cpu已经冰冷了 不工作了啊  但风尚还是工作啊   测试卡原来是显示26的  后来显示 no  就是表示 ff的意思

网友:
查内存 还有显卡的供电·~  1.5V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