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无待机电流

楼主(2009-04-27):
客户送修的IBM X31无待机电流,换了升压电容可以支持一天,第二天就不行了,故障依旧了,两MAX1631的22PIN是16V,其他引脚都无一点电压,怀疑是保护了,但是没有头绪,恳请论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vref都没有电压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1631的5V与3V电容一起换掉就好了,修过很多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X31的机器电容出问题的很多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已经换掉了,还是故障依旧,只有22PIN有16V电压,23脚无电压,期待高手

网友:
换后面的场管,全换,应该会好,

网友:
其实修这机器先排除,是1631周边的问题还是TB后面的问题,你把23PIN 7,28PIN挑开,看电压有没有上来,如果没电压就是TB 那块问题,如果有电压就是1631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