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怪问题!

楼主(2009-04-27):
前两天接到一个T43笔记本,故障为死机。后来拿到手后接电源拷机。并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客户说用电池的时候才死机。很明显。。。后来仔细的拷机。。发现确定是这样。。适配嚣和电池或者单用适配器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都不会死机。。。就单独用电池的时候。进系统桌面一会就死。。。电池换过。

     拆板。。。但心里面很茫然不知道弄哪。也不知道如何查起。。怕弄出多的问题所以没敢动。

请教下高手。这样问题怎么去维修!很急。。。

网友:
充放电都正常
从0%---100%显示正常的话就不好弄了

网友:
恩。对头。李师傅。。冲放电都正常。。

网友:
你还是拆开看看  说不定有明显的烧痕!

网友:
已经看了很久了。。板是新的一样。一直没有被修过。。就是怕出多的问题。所以不敢乱动。。来请 教一下。。。

网友:
这机器南桥虚的多你最好加焊下南桥:看看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电池是在充电的时候死机吗  看看冲到100%停止充电后 还会死机吗

网友:
系统没问题吗?我觉得还是先从软件着手!

网友:
软件完全排除了的...南桥换了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再说一下.问题是,,只有在单独用电池的情况下进系统看到桌面一会就死机..其它任务时候都不死机..

网友:
都看到桌面图标了,可以考虑北桥啊!

为什么看到桌面就要考虑北桥啊?能否说说?

本本波 -6 讲出道理来就撤销扣分

网友:
北桥根显卡吧,呵呵

网友:
楼上几位的意思就是叫你挨个换  估计都是你仇家派来整你的!

用电池死机查电池供电电路跟电压变化 供电芯片跟TB也要看 还有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不良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