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b 845pe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4-27):
各位大哥们请问一下   本人有一片 478b  845pe  的大板  触发后测试卡跑到 C1 就掉电,
后又自动开机 跑到  C1 又掉电,这样循环。经过测量发现没有  内存供电  电压只有1.0v。
结果是给内存供电的  MOS 管被击穿了。换了 这个MOS 管电压出来了 2.5V .。  但是触发后
还是原来的现象。不加内存也是一样的现象。
       大伙们 给分析一下 现在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首先确定你内存是好的吗?

网友:
你 测量内存插槽的 电压    电阻看 是 否 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总线

网友:
内存是好的,用内存测其他板子是好的

网友:
刷BIOS   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用手使劲压压cpu风扇看看过不过!

网友:
1:内存的1,7,91,92,184电压,6个时钟电压,都报一下多少,
2:接上机箱上的小喇叭,看看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的时候有没有滴,滴声音。
   如果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检查内存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电压,时钟是否都正常,北桥和   内存之间的信号排阻,内存VTT排阻,bios,i/o,等,
    以内存工作条件为突破口。

   如果上不上内存都不报警,以北桥为突破口,检查,Vcore,Vddq,Agp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北桥正常工作条件。北桥是否空焊,短路,等。

网友(2011-04-03):
我也试个但是修不好烦死了

网友:
会不会北桥短路啦?

网友:
偶尔有个别的板不上显卡会这个样子,但845的的确很少见。

网友:
人家说了掉电,你们都不看清问题就乱答,换了供电管还掉电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查下其他供电管,先别加电了,多查查,差不多了再加电试,不然小心把桥烧了

网友:
上新管要是还烧的话那说明还有短的地方,在查一下吧,还有就是你有测过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多测一下其它芯片有无烧坏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