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100电源板求助

楼主(2009-04-27):
三星SCX-4100 一体机因老鼠进入烧焦主板元件,元件型号看不清了,有修过的兄弟帮下忙。元件如下图:R13=??;333K电容耐压=??,和333K电容并在一起的电阻=???。 电路图最好发个,谢谢!!!未烧,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已烧的[localimg=180,135]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

网友:
图太不清晰了,还要拍一张电路板背面的走线!有时可以看出大概用什么参数的元件.

网友:
什么显示器有这么大的洞洞?老鼠都能进去?

网友:
楼上昏~~~,那不是显示器,是激打啊。

拍电路板用微距拍,这样拍了看不到。

网友:
没办法了。自己搞个330K接到R13位置,其他两个元件没有被烧坏。接上保险丝。接电开机,电源倒上通了,能开机。试机打印。进纸一半又卡纸,拆开来看,里面还有个老鼠头(够吓人的)。清理出来后,还是一样,出来的纸还是白的,一点内容都没有。看来还有其问题要搞。棘手呀。

网友:
还出来白的,是不是高压电路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