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不兼容

楼主(2009-04-27):
我的一台七喜喜笛8200A的电脑,配置如下:
主板芯片组 649-M3/SIS649/K94132
CPU 820/PENTIUM D2.8G/2M/
硬盘 SP1644N/160G/7200
内存 AVDTA/512M/DDRII533/
显卡 BD3493/GF6200LE/128M/64BIT
声卡 声卡集成
光驱 DDU1632/16XDVD
网卡  集成
电源  PP350AFB/250W

我最近想升级内存,买 了一条威刚的DDRII 667/1G的内存,插上去电脑报警,不能识别,怀疑内存问题插到别外一台戴尔机上面又能正常启动,是不是不兼容?我该买什么样的内存?或者该如何BIOS设置内存让它兼容?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兼容没得搞了。。。。你买条金士顿的一般都没问题的。。。不要买威刚万紫千红很差的。。很多板子都不兼容。。。多加个几块钱拿金士顿好多了。

网友:
进BIOS 你调整一下内存频率,如果不行就刷内存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