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TB62501F 待机烫,开机后正常

楼主(2009-04-27):
IBM R51 TB62501F 待机烫,开机后正常,待机电流达到0.19A,开机后,TB温度正常,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
我 只能说 这机器比较猛,待机0.2 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很猛,很明显待机不正常 这种问题应该很好查的 看看1.2 1.8都出来了吗

网友:
充放电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有哪个开关管坏了待机时也导通了?

网友:
晕,0.19A好像是轻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