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指示灯不亮,触发一下信号板,就正常了

楼主(2009-04-27):
有台LCD,指示灯不亮,把按键板插下来,直接在按键的接口触发两个键,然后把按键板装上去,一切就正常了,哪位大哥,知道是哪两个出发点不?
信号

网友:
把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键都换了

网友:
把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键都换

网友:
自己去查啊,我也改过啊

网友:
就是按键的是,换了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