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跳E9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04-27):
今天测量一块845的主板时诊断卡跳E9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吗?上拉电压查了吗?

网友:
查啦2.6V正常啊

网友:
如果是intel原厂板子的话,E9 是初始化软驱,查I/O芯片知否正常,或换I/O芯片试验。

网友:
E9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