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NV显卡搞疯了!

楼主(2009-04-27):
我搞过很多NV显卡,象HP DV2000 3000 等还有戴尔的机器,不管事独立还是集成的显卡,可以讲成功率百分之百,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还修,还了搞还是能亮,有哪位高手有好的法子能一次搞定!
显卡
戴尔

网友:
那就是重新做BGA 拆下来。重焊

网友:
要做到完全不复发,只有换指定Datacode的显卡。不过现在拿不到货。

网友:
我有一次去维修站换了板,过了一段时间又还,我现在都麻木了!来了就做,还了,还做!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GPU的问题 除非有纯新的显卡换上 不然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现在是买不到新显卡的 都是拆机的 翻新的

网友:
好事呀,天天修天天赚!

网友:
用无铅的做啊

网友:
呵~
DV20003000~真的很怕做显卡的~
一般做了不到二个星期一定会回来~!
现在做都是重新集珠了~

网友:
我手头上就有两个NV的卡,都是pci-e的,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