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648-M7 不开机 带灯假负载有个灯不亮SOS

楼主(2009-04-27):
方正电脑里的主板用的是精英的板子
精英主板648-M7 不开机 带灯假负载有个BNR的灯不亮,CPU座子加焊过了,没有用,
是CPU座子虚焊了吗??还是其它的问题呀?
核心电压1.1V
VTT 参考电压1.2V
复位电压1.2V 按复位,有跳变
PG1.2V
内存供电2.5V
AGP阻值卡AD线对地都测过阻值一样,
现在代码不跑显示D0

网友:
不开机还是查开机电路部分,你查开机待机有5V或者3.3V电压吗?

网友:
用775假负载测数据线,跟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的,都是40K,说明座子没有虚焊吗?
那个不亮的灯(BNR)重要吗?

网友:
假负载时钟测试点二个都是0.41V
PCI 复位也有3.3V 也有跳变,CBE0 1 2 3 都是3.3V
BIOS也写过了,没用不跑码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按压CPU座子,在不幸就加焊!
但是你说跑D0,SIS的主板我就不知道问题所在了,因为他跑码和INTEL板不一样  你可以先加焊CPU座子

网友:
把外壳打开看座子里的铜片变形没有,V字形的很容易变形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座有问题,如果触针不变型,就要吹熔CPU座了。

网友:
先加焊下CPU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