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48FXM不跑码

楼主(2009-04-27):
8S648FXM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无复位 无法关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查各供电。正常后。查时钟是否工作。还有你说的不能关机。有可能开机电路损坏。自己先查了。再说

网友:
南桥发烫不

网友:
你是不是强行触发的么?查南桥开机电路 I/O

网友:
关注中,楼主修好后上来讲一下。

网友A:
先查各个供电正常啵,尤其CPU供电,如果正常查下时钟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嗨跑什么码,先修好供电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