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T42笔记本通病。

楼主(2009-04-27):
通病:1.此机器最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加电不显示,这种故障实为显卡芯片空焊引起的,必需得把显卡芯片取下重新做一遍才能更稳定

        2.就是客户用着用着USB口拷数据的速度就变的很慢,这种原因是因为长期不正确的USB使用,把南桥芯片内部给烧掉了,使传输速度由2.0变为1.1,需更换一个南桥才能解决问题。

        3,其次就是这几款笔记本不触发的时候,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触发开关没任何的反应,一般都是南桥短路引起的,量USB口的两根数据线,肯定会有数据线对地或无穷大的现象,说明南桥内部已经彻底的击穿了,更换南桥可以解决。

        4.其次就是量主板对地阻值时候,发现3M电压直接对地,此系统机器,3M直接对地短路最容易损坏的有以下几个芯片,1,南桥芯片。   3.PCI BUS 数据管理芯片, 5M短路,1,功放芯片,2,供电芯片MAX1845,这是短路最容易烧坏的地方。

       5,其次就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3,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一般都是1,8M电压没有,而且南桥芯片非常的烫手,好多人都以为南桥芯片坏掉,其实是MAX1845工作不良,造成电压起不来,更换MAX1845可以触决问题。

以上是此系列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网友:
受益!真是好贴

网友:
我好佩服INTEL设计的南桥
居然还能从USB2.0降级到1.1使用!
普及知识贴:
USB2.0 Full-Speed=USB1.1
USB2.0 High-Speed才是真正的USB2.0

网友:
经验不错。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5M和3M   1.8M是什么?是不是电压?

5V、3V、1.8V  如果是。为什么要用M代表?

网友:
经验不错。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5M和3M   1.8M是什么?是不是电压?

5V、3V、1.8V  如果是。为什么要用M代表?
这几个是待机时的电压,每个厂的命名不一样。

网友:
从上面的的问题中...貌似我可以把我那个机器修好了..就是在用USB硬盘或者功率大点的USB外设的时候要死.

是不是换南桥可以解决了.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观注.

网友:
好经验,谢谢提供.

网友:
还有一个~
T系列的本本CPU供电芯片也很爱坏的

网友:
L。Z的本本经验,只要能解决8成此类本本故障我就感激了,请各位高手,多发点此类东西啊,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
t40  3.3v短路 烧bios芯片 我也有遇过啊

网友:
难得的经验!斗胆补充一点:北桥无1.2V,能触发不开机。

网友:
确实是经验之谈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5M和3M   1.8M是什么?是不是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了  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我就碰到过   其次就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3,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一般都是1,8M电压没有,而且南桥芯片非常的烫手,好多人都以为南桥芯片坏掉,其实是MAX1845工作不良,造成电压起不来,更换MAX1845可以触决问题    1845性能不良

网友:
学习都是相互传授的,谢

网友:
这贴子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不过楼主发来这里还是值得赞得!

网友:
lz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不过个人觉得
1.显卡加焊一般都会好的2.南桥是本身的设计缺陷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是1.8V电压没有 ,南桥热!2.5V电压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换MAX1845也没用!H8S PMH4 TB62501F 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恩········吸取经验中1·

网友:
楼主是我师兄,

网友:
学习了。。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2009-05-28):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先换1845了。不会盲目去换南桥了。

网友:
3M、1.8M和5M是触发之前的电压。他们是给相应的芯片和南北桥提供供电的!

网友:
嗯,不错,学习一下了

网友:
顶啊
讲太对了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希望多发点这样的经验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之谈呀,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啊。。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遇到2台T40的开机不显,跑38代码,重做显卡不行,换了个新显卡还是不行,最后修不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fbm的南桥是挺容易被烧坏的

网友:
是啊。。说得好。请问ADP3806芯片是否容易出问题啊。出问题后会有什么现象啊?

网友:
1R8M没有,南桥的1R5M也没有,南桥缺电压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