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的代换!又要麻烦张老师了!

楼主(2009-04-27):
首先要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主板维修基地!昨天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插假负载1.5几V电压,插真CPU却只有1.1几,且CPU表明没一点温度!我问了论坛里朋友叫我先查主供电,叫我查电源IC的供电和EN,我查了发现EN为0.7几V,为低电平(正常应为高电平)然后我就跑了下线路,发现这个脚出来接了两个电阻,一个接黄12V,一个接地!我首先怀疑接地电阻是不是击穿了,先把他拆了,还是不行!我想了想,肯定接这个的其他原件有短路了,我就跑了下线路,跑了下旁边的电容,没通,最后跑到了IT8282M这个芯片上,二话不说,直接把这个芯片拆了,测了下EN处电压,完全正常,哇塞,我太兴奋了!!最后麻烦张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怎么代换吧!谢谢了!!

网友:
直接原型号代换

网友:
自己不会查PDF资料啊?除了查不到再说

网友:
正在学习中,关注关注

夜雨十三天 -30

网友:
晕!!查谁不会查,没看清麻烦再看一遍,我是说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如果我会查。我就会问人家用什么代换。
如果我会查。我一定会先看想代换芯片的引脚定义。和原装的引脚定义。如果一样。就可以代换了
再次问一下楼主。你会查吗?

网友:
闭嘴
没得代换 原型号

网友:
原型代换! 必须得!

网友:
4楼和10楼发的一样的话,为啥4楼扣30分,10楼的什么事也没有呢?

网友:
用原型号换
其实我上次也碰上一次IT8282M的板无CPU电压的,起初以为是IT8282M挂了,一直找找不到。就继续看板
后面查明不是IT8282M的问题
也不是PWM的问题,是一个控制的小场管烧了,换了就好了
你如果找不到IT8282M的话还是查查旁边电路有没有坏的元件吧

网友(2010-04-12):
饼哥就代换了哈!1牛B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8660&highlight=IT8282M

网友:
好像没什么可以代换的吧,从来都是原型号更换

网友:
张老师已经发过这个 芯片的 引脚定义了 CPU电源管理EN  电源好信号 开机电路 复位  南桥的ACPI CPUPG和南桥PG都与这个芯片有关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有不对之处 请大家指出

网友:
看看这个吧  饼哥的  超经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660-1-1.html

网友:
华硕主板专用的东西吧

网友:
本想看看饼哥的专贴,分不够.晕

网友:
这个是没得代的,上次修了一块精英的主板也是坏了这个IC,一口气买了10片。以后有这个板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