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 主板 线路图吗?

楼主(2009-04-27):
我在淘宝看到的,HP主板的 X光线路图。

呵呵,修笔记本主板看来要拍片才行   有点医院的感觉

网友:
以前在上海见过,六张塑料纸叠一起

网友:
这个是PCB板厂的菲林片吧,还真没见过用这个修板的。。。

网友:
很多年前见过,后来就没见过了

其实真要有这种图比较方便

找零件找走向很方便,比看一般电路图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作测试治具用的,不是修板用的,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线路图。

网友:
这种图有很多种
有简单的,有详细的,有完整的

完整详细的图,图上的零件的位置和线路走向和实物一样~~~
不象我们平时看的一般电路图

至于这类图的具体应用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完整的图是一定可以用来修板的。而且比我们平时用的电路图更直观更方便。尤其对刚开始学电子修理的新手。

图纸用的材质张数也不一定,简单的电路只有一张,复杂的可能有很多张,张数多的时候可能就用透明的材质,方便叠在一起看。

网友:
工厂ICT测试后核对线路治具,用来测试PCB前段故障的查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