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插上电源就跑00代码

楼主(2009-04-27):
华擎p4i45gv插上电源就跑00代码 ? 不用开机,插上电源就cpu风扇就转了,插上诊断卡显示00,不知道是不是某个地方短路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测量5V 或12V是否对地短路 就可以 可以判定主板是否有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
插上诊断卡显示00,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你先查CPU供电电路 南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

网友:
查了一下好像cpu供电不正常,下一步怎么办啊

网友:
测一下南北桥供电点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是那就没有价值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