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4-30):
来自: 广西贺州 来自 广西贺州
顶上去,量到两个坏了的电阻,更换后故障依旧,把高压包附近的电阻,二极管都量过了,没有坏的了,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没有高压包,就不能使用替换法了,也不会电流测量法测高压包(希望有人能教教我怎么用电流测量法、测量高压包是否性能下降)、亮度暗会与显像管货显像有关吗,需不需要量显像管上面板子的电阻和二极管呢?头痛啊!(这机子别人用了好几年了,50块回收的,拿来学维修,再合适不过了,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