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DFX763-02 行输出问题

楼主(2009-04-27):
型号为DFX763-02
故障为开机有吱吱声
打开机壳发现是高压包坏了
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高压包后
开机屏幕边角闪一下亮线后就没有反应了
查输出管的C极电压为了201伏的高压
怀疑是逆程电容容量变小
换了电容后还是不行

网友:
测行供电电压不要测行管的C极。测电压的输入端处比较准确些。你可以拆下二次电源的开关管试试能不能显示。

网友:
我把逆程电容拆了在测是50多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也不行啊
拆了行管C极还有187伏的电压

网友:
升压反馈电路有问题.导制升压高而击穿行管.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现在都不董得从那里下手了
电源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屏幕边角闪一下亮线后就没有反应了"其实保护了,是竖亮线还是横亮线,竖亮线行没有起振,横亮线是场没起振或输出有问题,以上与你换的高压包有直接的关系,如型号等,最坏的就是换的高压包也是坏的,导致高压包二次电压升高,烧坏MCU,电源管理芯片及其他电路IC。

网友:
"开机屏幕边角闪一下亮线后就没有反应了"其实保护了,是竖亮线还是横亮线,竖亮线行没有起振,横亮线是场没起振或输出有问题,以上与你换的高压包有直接的关系,如型号等,最坏的就是换的高压包也是坏的,导致高压包 ...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条啊
是四边都有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