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 不开机

楼主(2009-04-27):
电源管理芯片是MAX1902 有3V 5V输出 但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公共点电路

网友:
南桥没有工作 看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震

网友:
我的电流表很 垃圾 看到有3 5 就算是有待机了。。

网友:
3V 5V是有 按开机键没有反映  南桥没有波形 是南桥坏吗?

网友:
对了 图上的3V 5V电感 没有电.  但是1902上有输出

网友:
我记得这个待机本来就没有3 5V的 看南桥晶振有电没有  小管子控制通电的

网友:
有3V5V输出不一定就会有待机电流的,但是有些看起来没有待机电流但是可以开机哦

网友:
这个主板 是我改高压的时候 在5V电感上接的高压供电 高压板也测试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开机了。

网友:
打电感对地阻值吧,看有没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