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0-A7开机跳电

楼主(2009-04-27):
诊断卡跑到50跳电, cpu,内存,显卡都跑过了,用假负载不跳电,CPU有PG,有复位,内核1.2v
内存2.5v供电,相同主板的BIOS换过,I/0也换过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底座是否虚焊,用手压着开机看看

网友:
压了CPU座,南桥,北桥都是一样的,还是跑到50就跳电

网友:
看下诊断卡的代码是代表甚麽 意思,再进一步看是甚麽故障吧

网友:
附件都有换过是不是啊?

网友:
50应该是桥了

网友(2009-06-02):
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2009-09-29):
我有一个一样的板子,不跑数 IO 换过 声卡 网卡拆过 桥也加汗了 电压也正常 BIOS也刷了,该怎么办!楼上的帮一下吧,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