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533m-rz

楼主(2009-04-27):
技嘉8vm533m-rz 故障是跑马ff,加假负载,测量cpu核心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再用测试灯检测cpu座,没有虚焊,难道是bios资料坏了?不甘心就这样浪费一块好板,烧bios,好!!(用280u),能跑马,但只有跑c1,有时跑c0,郁闷啊,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北桥问能?(因为它管内存啊)没有折了,只有抱着试试了,加焊了北桥,奇迹出现,测试卡从c1跑到26 。我用的自制bga返修台。(司登利3210)。

网友:
技嘉VIA北桥最容易空焊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一焊就可以我怎么焊都不可以
郁闷死

网友:
希望楼主能介绍介绍自制bga返修台相关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 想法,我 顶

网友(2009-06-08):
c1,c0不是没过内存吗?按不过内存的思路去修

网友:
如果是C1嘛你可以先修供电呀,因为北桥的一部分宫殿是内存管子提供的,把内存供电修好后还发现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北桥的虚汗了

网友:
天!我焊坏过好几次北桥了  郁闷啊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同问,怎样加焊北桥??用风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