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不断重启

楼主(2009-04-27):
一块七彩虹5200显卡,插上显卡后开机,刚开始花屏,几秒钟后重启,如此不断循环。GPU供电正常,暂存芯片供电正常,27M晶振正常,加焊了暂存芯片,加焊了GPU还是一样,没有元件发烫。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显存芯片有对地短路

网友:
还有BIOS已经写过,测试卡显2b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GPU坏,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多为GPU坏,加焊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