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今天一客户送修一块影驰6800XT AGP 装完驱动就花屏,用MATS测试都过,频率也降了还是一样的情况,GPU也加焊过。
驱动

网友:
到官方下载相对型号驱动程序

网友:
驱动换过了,不行

网友:
备份原BIOS,再找个BIOS刷新。

网友:
按照郭兄的方法,故障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
这个与显存有没有关系

网友:
GPU 拆下来在做BGA,GPU有问题,有的话更换

网友:
该问题 解决方案:加焊gpu--mats(无报错)--gpu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