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One 固态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接了个ACER 8.9寸的上网本,原先是LINUX的系统。客人要求安装XP的系统,我从昨天下午搞弄到现在,死活装不上系统。。最后才诊断出是固态硬盘 可能是出现了坏块。

后来,我把本拆开了,看了一下里面的固态硬盘。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硬盘的PCB上焊接了两颗K9LBG08U0M-PCB0的闪存,和PHISON PS3006-L控制器,不知道各位有没相关的主控低格软件或修复软件?

因为这种硬盘都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
SATA接口的SSD淘宝上有卖。如果是专用接口,第三方渠道确实拿不到货,就从ACER的售后买。加点钱就是了。

网友:
没见过坏的  一般系统坏 固态硬盘还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上次修一台华硕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拖焊了闪存芯片就好了

网友:
找不到芯片换上去吗?理论上这种盘似乎应该不是蛮难修~如果找得到兼容的闪存芯片

网友:
看了下拆机图,那个排线 是标准的ZIP排线,可以直接换ZIP接口的1.8寸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也那么容易坏吗,他要么就烧坏  ,是不可能发坏道吧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提供的型号,硬盘容量是8G(4G×2),可以先做一个启动U盘,里面把镜像文件拷上,然后插上电脑,进CMOS设置一下,设置成U盘引导(必须先插上,再进CMOS设置,切记),然后再ghost,镜像文件就可以了。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动不动就FLASH存储芯片坏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本本之前已经先还给客人了,当时考虑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法,没有进行焊接操作。。因为客人只是说装系统,,不想动完手术后跟他说硬件问题。

至于楼上的方法,我当时试过。 U盘启动 GHOST ,USB光驱启动 GHOST安装,正常安装。网络启动,GHOST 都进行到一半,提示bad sector found.....  在PE里正常安装时,还提示写入缓存失败。。

以前有装过万利达的7寸上网本的XP系统,就这次装得很是郁闷。。

网友:
虽说FLASH芯片是MLC,擦写次数减少,但也不会是说坏就坏。

网友:
不是在BIOS里要设置一下才能装系统的吗,不记得怎么设置了,反正是有一个系统的选择,我上次装了一个华硕EPC,是这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