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热主板变形的解决办法(个人理解)

楼主(2009-04-27):
我们对cpu座,北桥,南桥bga过程中,由于对主板是局部加热。主板在整体上,一冷一热,热的地方就膨胀,冷的地方保持不变或少些变形。主板就这样变形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专业的bga返修台。我用的也是土返修台。对于做bga变形的解决方法,很多人建议用上下加热的办法,我知道这会浪费很多电,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搜索基地的帖子,很多人都抱怨做bga后,主板变形),主板变形大家都知道原因,受热不均。看了专业返修台的原理是做个闭环的加热系统。受此启发,那我们的土返修台能不能也做个闭环的加热系统?根据我们土返修台的特点。主要加热区域,很热,但周围基本上没什么热量。怎么做到周围也有热呢。(但不会像加热区域那么热)我研究了我的土返修台,对桥做bga的时候,很多热量从四周流失;如果能把这些热量保持起来,对主板其他区域的加热(或预热)是不小贡献!!(如果整板都在受热,主板就不会这么容易变形的)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宝贵的热量留下呢,头疼啊,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婆去年做枕头留着一些棉花,都是一大块以大块。说到这里,很多人都想到了。图如下。这是本人的发现,并不能对所有人的返修台合适,主要是用的工具不同,我是的司登利3210,风大,而且是数字显示的。还有风枪口离主板加热区不是每个人一样的。我的大概是8厘米。试做了几块板,效果没得说,只有少许的变形,做bga后对主板桥几无大碍。

 会员1323842300鑫豆2025-1-15 21:43

网友:
要多多练习,才能成功

网友:
你的图在那里了,有这种惊人发现,快发图来,我明天就试下子。

网友:
没看懂那图什么意思哦~~~

网友:
说真的,最理想的BGA 是在密封的恒温烤箱里面完成BGA的更换。

网友:
应保温棉效果还好  还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照这样的理论 做个铁盒子把板装进去 这样可能热量更不会流失

网友:
按温度曲线进行焊接,不要急于求成,慢慢的到了温度自然就焊好了

网友:
试想一下,如果用微波炉做个土BGA焊台。那么它的密封一定很好。做出来也不变性,没有虚焊。

网友:
先去看看微波炉的原理吧,微波加热的原理对金属无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觉得大家先试试再说,我试过了,比不用好很多的。谢谢!

网友:
请问师傅们,一般用BGA返修台加焊一个笔记本的北桥芯片(虚焊),需要加热多长时间?

网友:
请问师傅们,一般用BGA返修台加焊一个笔记本的北桥芯片(虚焊),需要加热多长时间?
引用 网友B:

看你设置风枪的温度是多少。我的设320度,大概5分钟,北桥周围小贴片元件如果都能动了,就ok!

网友:
320度,太高了吧,容易吹死啊,200度左右就好了`

网友:
不是吧  你发的好恐怖啊   这样你不怕2次空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人对加棉花有安全的问题,我用棉花有一些时间了,我拍一张经过高温后棉花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200度能溶化焊锡么

网友:
200度从下面加焊肯定化不了锡的,不过楼主这个安全吗,不然棉花的燃点是多高??

网友(2009-08-11):
你黄色的那片是什么材料?怎么能顶高温?我也想找片

网友:
我也想要片。

网友:
黄色的那块可以用石棉板,耐高温

网友:
是做完后用硬盘压着吗?

网友:
棉花确实有点安全隐患,换个东西试试,建议土焊台可以考虑一下,做做改进
~~期待

网友:
黄色的那块是耐高温板,在卖消防器材的地方可以买得到

网友:
微波加热不能用 以为微波对金属也有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