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34S 开机黑屏

楼主(2009-04-27):
一台LG 19344S 一开机。显示5秒钟左右黑屏。指示灯正常显示蓝灯
接下开关建重开机。又能显示几秒黑屏。
以测试 灯管无问题 请师傅们指点
黑屏

网友:
这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高压板加焊试下 在不行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你把灯管从高压板上拆下,用通用的高压板单独给灯管供电,显示器在按原来方式供电,看看情况,怀疑高压板呀问题了

网友:
注意12V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注意12V电源滤波电容 高压线圈加焊 换高压板

网友:
以全补旱了。灯管没问题。改外接高压板正常。客户需要修板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