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时钟电压

楼主(2009-04-27):
CPU 假负载没有主时钟   总线时钟6.5V  高   其它正常请高手指点
晶振电压6V以上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你的表正常不?

网友:
多数应该是CPU座子虚

网友:
万用表没电了。。。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晶振电压电压那么高.是不可能的.

换万用表电池

网友:
看样子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网友:
晶振电压6V以上,不可能的!用示波器瞧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