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盖维修松下12V100AH电池,请大家来发言

楼主(2009-04-27):
前几天淘到4个松下12V100AH的电池,当时电压在8-11V之间,检查发现没水了,加水后电池有发热现象,过2小时后发现电压下降,两个电压0V,两个电压4-6V,不知原因了。

两个电压0V,不能充电了,充电电流太大了,可以说和短路没什么区别,烧坏了2个充电器。
还有两个充电电流15-17A,只能充到4-6V,放电后再充还是这样

长时间充不上电(电压不上升),连续充电时间超过5小时,电流15A以上,电池某个局部发热严重(盖子上端,有字的地方,下部不发热)

现决定开盖维修,请大家来发言,说明怎样下手,就当是实验了,我急时公开维修结果,并上传图片

和各位同仁一起分享

这是一个很好的,难得的机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盖维修12V100AH电池,请大家来发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盖维修12V100AH电池,请大家来发言

如何更好的打开上盖,是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盖维修12V100AH电池,请大家来发言

如何更好的打开上盖,是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铅酸蓄电池铅板坏了,但不可能全部都坏了,一般来说也就是坏一到两格,每个电池有6格呀

我用4个来拼一个或是2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再说也可以长点见识吧

打开上盖,是锯吗????????????????

网友:
不要据,用个凿子,沿边缝砸慢慢砸,能砸开。问一下:多少钱一个

网友:
400元一个,我修过,容量恢复不多,倒把自己几百元的衣服烧几个洞,用凿子和锤子搞开的

网友:
另外,看一下生产日期,这种电池在5,6年内的话修复机率很高,别说两个,有可能修好3个,电池循环寿命大概300-500次大部分是正极板软化就是发褐色的那边,只要负极板没有软化,最少能修好2只。若果负极板也软化了,我告诉你吧:废电池5-6元一公斤

网友:
400元?这么贵?105ah新的干荷电池才400多,容量按日本标准有80ah,这个有点不值

网友:
这个是我的105ah的,加水的10a放电8.5小时

网友:
这是天津产松下电池,不是原装电池,这是免维护电池,如果你加入水,就的报废。哥们,我不骗你,我装过好多UPS,大部分是深圳山特,其它山特是假冒的。

网友:
回楼上的

电池是假冒的??????????????????????????

晕了。。。。。。。。。。。。。。。。。。。。。

网友:
现决定不修了,送回收站。。。。。。。。。

网友(2009-06-10):
电池内部极板已坏,修复后使用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