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的主板,跑26后重起,

楼主(2009-04-27):
磐英的478 主板,跑26后一直重起,有时把内存显卡重插一边,有可能就亮了,关机开机没事,但不能断电,一断电就还原了故障,跑到26后一直重起,求各大家帮帮忙,IO,晶振换过,BIOS也刷过了,晕了不知往那下手了
显卡

网友:
26应该是显卡不过
你查一下显卡槽到内存之间的电阻都正常吗
以及显卡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