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IP1600,提示卡纸

楼主(2009-04-27):
佳能IP1600,提示卡纸 什么办
佳能

网友:
看一下进纸传感器

网友:
揭开盖子,把出纸的那排轮清理清理,这个机器比较常见的就是这块卡纸,一般打印量大了都会犯这个毛病

网友:
搞好了,但还是一头雾水,据楼上的搞, 都不行,,后来全部盖上,心想再不行不搞了,,哪想就自已好了,试打50次没出现问题了,郁闷,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09-06-04):
机器拆开,把进纸传感器清干净!!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纸不怎么好,纸削比较多,清洁一下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