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40G7200转硬盘接主板,主板不启动

楼主(2009-04-27):
一块希捷40G硬盘IDE口,2004年生产的,7200转速。故障表现为:这块硬盘接任何好的主板,主板不启动,强制加电也没反应,主板不启动。主板接其他IDE硬盘都会正常启动,不知道这块希捷硬盘如何下手维修?高手指教一二。
硬盘

网友:
你这块硬盘肯定是短路了,5V 稳压管坏了,换了就应该能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没有替换的直接拆去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