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IBM电路图中的南桥北桥芯片引脚号的字母

楼主(2009-04-27):
IBM电路图中的南桥北桥芯片引脚号不是用数字表示的,是用字母表示的,谁知道那些字母与数字是怎样的关系啊,我怎样才能在主板上找到那串字母所对应的引脚

网友:
下个点位图就看明白了,基本用不到

网友:
LZ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主板实物啊?这个你只要看一眼主板上的南桥就知道为什么是字母表示了

网友:
我看了,不就是针脚布在整个平面里吗?整怎跟字母对应啊

网友:
一个方向按AB往后排,另一个方向按123往后排。图纸上指的是交叉点。

网友:
或者说桥的引脚坐标。

网友:
不过现在的桥象965没点位图还真整不明白哪个点对哪个点

网友:
是横坐标和纵坐标,全用数字你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
是不是在主板的背面就能看到它的针脚啊,还是要把芯片拆下来才能看到才能测量电压,我知道芯片上的小圆点就是它的引脚起始点,但字母和数字各朝哪个方向延伸哦,是顺时针从A才始逆时针从1开始还是反过来

网友:
晕 这个可以理解为X Y坐标啊·~~十分简单。。。

网友:
详细的说说~
比你菜的人多啊~桥芯片引脚不只XY,应该理解为《围棋》:纵向为字目,横向为数字。
类似CPU插座顶视图,桥芯片算是底视图,想象上面的引脚(在棋盘上)H3,H4,H5为地址线,
而作为“电路原理图”的构图条理清晰,就必须更改引脚位置,便于了解电路走向。

网友:
说得都不具体,举几个例吧,比如上图的J2和t20代表的是第几行第几列,第十行第二列和第二十行20列吗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对围棋不太了解

网友:
这是维修时用来好定位的,不然怎么测量?

网友:
看了大伙的,我发现自己真是菜鸟中的菜鸟~要努力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