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是不是硬盘的电源路有问题?

楼主(2009-04-27):
一块希捷40G7200转速硬盘,是IDE接口的,为何这块硬盘连接任何一块好主板后,主板都不启动,没任何反应,想是硬盘坏掉了,大家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没?这块硬盘怎么会这样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另外说明一点:这块硬盘只要接电源,任何主板都不会启动,强制给主板加电主板也不开机、没反应。
不开机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故障,是接上硬盘转一下就停了,以为是主板短路了!!!但是后来换了块硬盘主板就可以,把那块硬盘拿到别 的主板上还是那样的故障!!!

网友:
希捷硬盘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 主要有:1 供电接口处的稳压二机管 2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
那一定是硬盘主板上的12V还是5V对地短路了,一般都是有一个二极管坏或者是电源驱动芯片坏。

网友:
你测下对地阻抗,或者强制开电后开5V或者12V有没有被拉低,如果低于正常值那肯定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