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风枪坏了个电阻

楼主(2009-04-27):
图上画的地方烧糊了看不出是多大的有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看那个板上不止一个电阻坏啊,上面的那两个也有点发黑啊!!!

网友:
看不清楚,太小,图片放大点就能看清楚

网友(2009-08-16):
大哥你好,我也高迪952也坏了个电阻,但与你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想我能你坏电阻的地方照给你,也请你把整个电路板照我好吗?
    相互帮助,QQ:240659286。

网友(2010-03-20):
我的换了两回了,问过厂家了,是4.7K的,最好找个大功率电阻,或者用四个两并两串用

网友(2015-01-12):
上图中两个烧焦的电阻谁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2015-03-20):
我也用的这个烂高迪952,质量真的差得很

上面两个是2W 18K的碳膜电阻,我的也是以前烧得黑黑的,现在改成金属膜电阻了

小电阻是4.7KT1  T2和T4都是双向可控硅
T1和T2是控制热风枪温度和风量的,T4是控制烙铁温度的

网友:
T1  T2和T4都是双向可控硅
T1和T2是控制热风枪温度和风量的,T4是控制烙铁温度的

网友(2015-07-28):
我的经常烧双向可控硅MAC97A8 ,换好之后,风枪风速用着用着就慢慢大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哪位师付,告知一下高迪952B温度显示屏上40个脚的集成块型号。QQ573307144。谢谢了